想问问。一般单节18650电池上的保护板的保护电流是多少A ...
想问问。一般单节18650电池上的保护板的保护电流是多少A?

楼主(2006-08-21):
如果更换了电心,那不是他的保护电流不能改变?

网友A:
我用过的有4.2V、4.25V、4.35V的,换了电芯,保护电流不变,电流只和板上的FET管内阻有关

网友B:
至少2A。我的小本本功率30W,只有3S锂电10V多,你算算工作时电流。。。

网友C:
要看电池的应用了,不同的设计保护电流不同!
一般是在3A左右!
是由保护IC的性能决定的!
板上的FET一般都在5A以上的工作电流。

网友D:
老的笔记本电池里面的保护板电流大概是5A的,电压3V就不再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