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能的G2充电器的风扇能自动调转速吗?

楼主(2006-08-21):
帝能的G2充电器的风扇能自动调转速吗?

网友:
DN充电器的风扇是根据充电过程有高速、低速、和停转三种状态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一个固定工作电压的电机要调速不是那么简单吧,电机的电流很小哦,没必要变成低速来省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固定工作电压的电机要调速不是那么简单吧,电机的电流很小哦,没必要变成低速来省电吧

低速和停转主要是为了延长风扇的寿命和降低噪音设计的,当然也会省电。你可以找个CPU风扇试试,标称12V的电压,接在5V上就可以转了,只是转速较低。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哈,其实好的3V就可以转了,但是这种状态下电机的寿命会长么?除非采用非轴承的风扇了,那倒是可以以减缓磨损和降低噪音!
另外标称12V那不没多大意义了?
调速其实好的方式是采用脉冲调制电路啦,输出电压不变,控制输出电压的时间长短来控制转速,和电调器及电动车控制转速的原理一样.

网友(2006-10-10):
做个温控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有温控感应电阻进单片机(R8),据说用的是双滚珠风扇,零售价在20元左右的一种,声音小,寿命长,价格高。

风扇的好坏,差别很大,越小越贵。为了盒子做小,风扇离线路板较近,离桌面也近,因此,普通单滚珠风扇声音非常吵。

温度感应检测较重要,可以尽可能少启动风扇,以延长风扇使用时间。

据说设计余量相当足,除肖特基二极管稍发热外,其他基本都不发热,风扇不转也基本没问题。
我看电路板,前端MOS驱动管用的是4410,10A的,输出是4.0V,2A,因此流过4410的1A左右,应该是一点升温的现象都没有的。
我想试试看,如果多并1个肖特基二极管的话,风扇是不是可以不用?因为已是正式产品了,我想生产者是不想再省成本了,用户一看风扇没了,会不放心的。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