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弱弱的问题:雷鸟附带的连接线,能不能玩其他模拟器呢?

楼主(2006-08-21):
在哪可以下载模拟器呢?飞鹰那个ftp一直上不去~

网友:
没有试过 建议楼主搜一下老贴 或者去模拟器版找找老帖。

楼主:
嗯,找了一下,可是没找到讲的具体的。最主要,还没找到下载G2的地方。飞鹰那个ftp又上不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找了一下,可是没找到讲的具体的。最主要,还没找到下载G2的地方。飞鹰那个ftp又上不去

建议你用电驴搜索一下,虽然速度慢,但是至少可以下载,不过第四张升级盘有破损。

楼主:
电驴下了4天了~以1~4k的速度一直在下···

网友:
我用电驴大约也下载了三四天,凌晨的时候速度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