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低KV值无刷电机的驱动

楼主(2006-08-2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12极定子的外转无刷,kv大概在8、9百间,因为想直接带动大浆(水里用,但不是船,想做潜水推进器,直接带着人跑),希望kv能越低越好,这样螺旋桨的效率会高一些,电流也希望能降到5A左右,因此把线拆了重绕 ...

120 的RPM ,采用普通做法,确实很难证工作稳定,将反电动势放大后应该可以。

网友:
每秒2圈左右??不可能,如就是这样你的电机功率和效率会底得要命

网友:
没绕错吧,你现在是多少电压?你把电压提高点试试,应该能行

网友:
加同轴行星减速器。
你直接用有刷多好,买个二手的直流电钻,12V-18V的,每分钟450转。

网友:
电机不密封直接放在水里很好的,只要考虑水不要太脏了,否则轴承会坏,绝缘倒不要考虑了,水基本不导电....建议直接在外转上焊桨叶...呵呵...感觉外转会把水搅的好乱,用内转吧...用0.6的单线绕21匝应该没问题.不至于KV太低电调不支持,可能是绕线错误.还要检查线圈有没有短路.

网友:
有刷的也可以直接泡水里,没事。
甚至不用电调,直接用开关,开关也泡水里。锂电池泡水也行。
不过无刷电调可千万别泡水里。

网友:
哈哈,高人呢,我也想做潜水艇呢。
在我看来,如果没有发热,电流就不会过大(瞎参谋)

网友:
用电动自行车那种吧,高效低速有力.

网友:
你需要用多级定子,至少不能是现在的9级,或者12级的,估计24级的差不多
另外,你可以用皮带减速组啊,皮带的声音很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谢谢二位高人指点。
电机是要重绕,因为绕的时候数圈数有点晕,不敢确定每一极都一样,而且装轴的时候把跳线的绝缘漆搞破了一点点,装好后量了线圈和机壳没短路就没管它了。不过要几天后才能重绕了, ...

调速用电位器用以前音响里的电子电位器就可以,很便宜的,但型号记不清了,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大侠的支持!

电动自行车里用的是无刷的吗?我一直以为用的是有刷电机,我去查一查。不知道功率是否合适。

为了做试验只买了一个12极定子的电机来改,不知道哪里能找到更多极的矽钢片?还有矽钢片 ...

你听到电动车加速有“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声的就是无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