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XX控

楼主(2006-08-21):
听说华XX的控不是那么好,但我这几个星期下来(60#)都没试过有失控的现象,其实华XX控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大的问题啊?还是有几批有问题的控流如市场后被人认定是华XX的东西都是不好的?????

网友:
买这东西有点投巧`````````````````

网友:
我以前买MOTO191的手机甚至才1个月就换了个主板,但好象没听多少人说过MOTO的手机不好

网友:
优点:除了天线太夸张,不好携带,感觉外观还可以。
缺点:手柄回中力太小,手感稍差;编码方式古怪,没有兼容的接收机。
其他:稳定性,用得太少,还不知道。

网友:
我也是用的WK的控

除了两次低电失控还没有发现过失控现象.无低电发声报警是个缺点

楼主:
我还想问一问,哇!靠!(华XX)的控能改飞固定翼的吗?就是怎么取消三个舵机的联动啊?

网友:
楼上的,把CCPM关了,在普通模式就不会三机联动了

网友:
楼上的模友,怎么关闭CCPM模式啊?发射机上有专门的开关吗?

网友:
老的6通设备是7#开关,nor/ccpm.新的7通设备是8#开关,nor/ccpm.

网友:
对,就是这样的,另,今天我发现有失控,在地面试机时,但后来证明不是控的问题,而是一个舵机的问题,有时会停住不动,象卡的样子,而另换一个舵机到原插口,就没问题了,说明不是控的问题,还好没上天,险

楼主:
看来,华XX的控并不是全是坏东西啊!!!!!

网友:
都说了这东西投巧啦

当你觉得你的华科好飞的时候
别再犹豫了!去买彩票吧!!说不准中个十万八万,再去投华科的巧!!!如此不断循环,助长GDP外,你还能享受投巧的乐趣!!

不是我说的

网友:
天线不能全收不便于携带,其他倒还没发现什么。

网友:
现在的控都是PCM制式了,有效减少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