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锂电池里面的电路板具体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6-08-21):
近来向熟人来一大堆过期手机锂电,于是才开始研究锂电。手机锂电都附带一个电路板,最后有4个输出点,A B C D,如A-B3.5v A-C 3.6V,A-D 3.7V,为什么是成“梯度”输出电压?手机有这种需要?

单体900mah,如果组成五并两串的动力电池组,需要另外加锂电池保护板吗?

网友A:
1,这些手机电池都不能大电流放电,对于模型特别是大电流模型是没用的,只能飞一些小飞机;

2,手机电池往往有保护电路,对电流输出有限制作用,一定要去掉。

3,你看到的这个电路板,应该不是电子电路,只是一个通用的接头板。当生产锂离子电池(3.6V)时,就接A-C出厂;当生产锂聚合物电池(3.7V)时,就接A-D出厂。至于3.5V,我就不得而知了。

楼主:
拿任意一块手机电池来看,是有4个金属触点接头的啊。不信拿你的手机电池看看。四个触点之间的电压,充满的时候可能是A-B4.0v A-C 4.1,A-D 4.2V。没拆电池前我还以为一块手机电池是是3块锂电并联呢。

网友B:
手机锂电池里面的电路板具体作用是
1.过充保护 2.过放保护 3.过流保护 4.短路保护
4个触点除正负极外剩下2个是标识触电,其中1个是电池的温度检测,当电池温度超出范围,手机或座充就不对锂离子电池进行充电动作,另一个是常规检测触点,手机用来区别电池类型用的.三星的手机在隐藏菜单中可以看到厚薄电池显示出的电池容量,这也成了检测三星原装电池和组装电池手段,诺基亚很多手机如果没接该触点会拒绝开机,摩托罗拉会显示无效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锂电池里面的电路板具体作用是
1.过充保护 2.过放保护 3.过流保护 4.短路保护
4个触点除正负极外剩下2个是标识触电,其中1个是电池的温度检测,当电池温度超出范围,手机或座充就不对锂离子电池进行充电动作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些手机电池都不能大电流放电,对于模型特别是大电流模型是没用的,只能飞一些小飞机;

2,手机电池往往有保护电路,对电流输出有限制作用,一定要去掉。

3,你看到的这个电路板,应该不是电子电路,只 ...

1,听说一般每块手机800-1000mah锂电2A输出没问题,请问对不?
2,单体900mah,如果组成五并两串的动力电池组,自己组装的锂电池组需要另外加锂电池保护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