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经验: 新手选翼龙三通,不要选火鸟403

楼主(2006-08-22):
本人是新手, 玩航模有三个月时间, 开始看价钱火鸟便宜, 为了练手先买了火鸟403, 现在看来是错了, 火鸟已经扔在了一边, 后来买了翼龙三通. 在此给准备玩航模的一点建议: 选翼龙三通慢速机,不要选火鸟403.

网站上对翼龙和火鸟的争论很多, 各有各的道理, 以下是我通过实践给二者的对比:

    1. 翼龙抗摔. 火鸟只飞了几次,且很难起飞, 机翼坏了三个, 尾翼坏了二个, 机身坏了一个, 其它小件坏的更多, 403太脆弱了. 翼龙起落已有几十次, 也摔过多次, 也有小损坏, 但曾没更换部件, 现在照飞.
    2. 翼龙速度慢,易控制. 火鸟的速度比翼龙快些, 但这对新手来说并不能是优点, 控制不好就要摔机, 就等着回家维修了, 因它本身不抗摔. 翼龙虽慢, 但适合新手操作练习, 慢慢提高..
    翼龙的速度较慢,所以需要场地较小。403需要场地较大。
    翼龙速度比火鸟慢,初学的更容易有时间做出操作反映。
    3. 翼龙抗风性强. 火鸟重量轻, 小巧, 滑翔性能好, 但不抗风, 超过三级风(含)新手是不可能飞好的. 翼龙在四级风的情况下仍能飞行.
    4. 翼龙的控操作较规范。初学者如果玩火鸟以后再升级玩3通道以上的飞机, 遥控操作恐怕很难适应.
    5. 翼龙的升级潜力大. 火鸟的遥控接收是集成的, 坏了基本上就得扔, 很难用在其它地方, 我现在一直扔在一边. 翼龙的遥控接收可以用在其它机子上, 若坏了其中一样可以简单地更换, 且能够很方便地进行升级, 我现在已升级了无刷.

以上是个人的一点感受, 我不想诋毁火鸟, 当然, 翼龙也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主要目的是给准备购机者一点参考.

网友:
呵呵,顶一小下,顺便捞一小分。

网友:
你说的在理,坛子里面一般都是推荐翼龙的。

网友A:
火鸟本身就不是针对你这个年龄阶段设计的,青少年里面,它更适合
PS:火鸟有分离版的,设备完全独立,可以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鸟本身就不是针对你这个年龄阶段设计的,青少年里面,它更适合
PS:火鸟有分离版的,设备完全独立,可以更换

我每次都是带儿子一起玩的, 儿子也不喜欢火鸟, 认为不好玩.

网友:
大家都这么推荐翼龙啊,我好矛盾

网友:
我现在也在飞艾特4通翼龙,也觉得不错,从不会到会都一直靠它了。

网友:
同意,我也是从艾特翼龙四通开始的~不过初学还是要做当机修工的准备啊~~呵呵!!

网友:
翼龙啊,翼龙......

网友B:
翼龙的遥控设备垃圾...玩不了几次.遥控距离超进..舵面就要拿翻了....
火鸟的设备..没有出现这个问题..火鸟400就是爱坏.电位器.就是舵机的电位器.别的没有什么.
现在最好的.KT   3D..炸了在做.做了.在炸不相信炸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翼龙的遥控设备垃圾...玩不了几次.遥控距离超进..舵面就要拿翻了....
火鸟的设备..没有出现这个问题..火鸟400就是爱坏.电位器.就是舵机的电位器.别的没有什么 ...

我也是从翼龙开始的.翼龙的控除了手感比较差外.性能还是不错的.从来没有出过问题.比较稳定.也从来没有出现过跳舵只类问题.而且比较耐摔.摔了很多次也没问题.现在用的天地飞的接收两次小的磕碰就出问题了.哎

网友:
俺 比较 特殊 是 玩406云雀 玩出来滴~~~

网友:
沧狼的电滑也不错,价格还便宜

网友:
今天飞2通道的设备, 由于没有升降舵, 完全靠动力来控制升降, 真是非常非常的不适应, 而且飞机试飞了3次才调好的.

可能是因为飞3通道习惯了的原因吧, 翼龙那种飞机, 随便组装一下, 没大问题就能飞了.

而火鸟, 我估计重心及推力线如果调整不好, 就不好飞啊, 而且那个2通道控, 电机的那个通道, 一放手它就回位了, 与正常的发射器不同.

可能我的那套2通道设备是盗版的火鸟上面的吧.

网友:
完全正确

网友:
翼龙就是经典,设计者该得国家发明奖,哈哈。

网友:
LZ也不能说的这么绝对啊。翼龙机翼是没摔坏,真要摔坏的话那么厚的泡沫机翼一般是拦腰截断,补都没法补
我的火鸟400飞了N次,也摔了不少,机翼随便用透明胶粘粘就好,补N回照样飞

网友:
哈哈!楼主说的太对了,小弟就在飞翼龙3通的~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