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50V2SE做360度旋转时非常慢,什么原因?

楼主(2006-08-22):
请教:雷虎50V2SE在悬停过程中,做360度旋转时非常慢,左右转都一样慢,反应迟钝,与舵量大小及打舵速度无关,(飞亚托450时,这个动作非常灵活),不知什么原因?锁尾用401,感度80。请指教,多些!

网友A:
这里有版主,他能告诉你

网友B:
可能是你摇控里的左右行程没设到100%,我以前也这样,在地上调机时设到50%,左右两边行程刚好到顶,实际上飞起后就只有50%的行程了.

网友C:
先確定遙控上的atv[最大行程]設定在(左,右 各100%)
實際尾舵行程用陀螺上的[limit]及舵機盤孔位(約17mm)來調教.
如果尾舵是s9253/54 請把ds mode 打開.

网友D:
以上二楼所说原因极是,但不见得100%。

楼主:
先谢各位了?回去按各位方法调试看看。

网友E:
楼上建议基本属实,用遥控将尾舵行程调大,调的虽然是行程但是也牵扯到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