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SJM400的问题

楼主(2006-08-22):
拿到手的SJM400是那种半成品的。昨天开始装,首先装尾翼,我用手拨了一下尾中联,发现还很灵活,轻松转了几圈。但是我用手去顺尾轴方向推尾中联时,也就是变尾螺距时,感觉很涩,尤其能感觉到一顿一顿的感觉,我想是不是SJM故意让尾翼尽量处在5度那个角度的?请问大家的尾翼变距时,是象尾翼旋转那样很轻松还是很涩的感觉?SJM大大也烦请解释一下。

楼主:
sjm,我仔细试了下,松手后尾推可以稳定停在三个地方,中间大概就是尾桨5度的地方,是否尾推不是连续变化的,而是就变化在这三个地方?

楼主:
SJM,副翼球头上4个很小的内六角螺丝怎么拆啊?我看很难拆啊,我就算用打火机烧了一会也才能拆下一个,可是还剩三个。这个不拆就没法装副翼连杆啊。

网友:
雖然我不是很明白您的问题,但我猜可能是尾变距在靜止壮態时,变距有点涩.因为滑套球头为单方位连结,在变距时由于微量偏角致使发涩,当尾旋翼旋转时这个現象將不存在,也不影响飞行时的变距及鎖尾.
另外关于2*2的内六角紧固螺丝最好别上胶.请改用电烙鈇加熱较长的时间試試.再不能解决请与我们联系.

网友:
用防风打火机的喷射的火苗,对准螺丝烧几秒就可以了,注意别烧坏其它东西。

楼主:
SJM,我有个建议,这个副翼球头反正是要拆的,因为要装副翼连杆。所以SJM大可不要装上它,应该做为零件给我们。而且现在我感觉是上了螺丝胶的(不是我上的,买来就是这样的),真的拆不了了,4个螺丝我拆了1个,图中正好有那个螺丝和拆卸工具。望SJM可以给我个好办法。

楼主:
对了,SJM,请问球头扣应该有多紧比较合适?我感觉你的产品的球头扣太紧,转起来很涩,不知该如何是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SJM,我有个建议,这个副翼球头反正是要拆的,因为要装副翼连杆。所以SJM大可不要装上它,应该做为零件给我们。而且现在我感觉是上了螺丝 ...

随机附有一支高速鋼的内六角扳手,使用一般的扳手会滑角.
是的,之前有部份在出厂时已上了胶,若因此无法拆除,请寄回寄工厂,由我们来解决.
另外关于球头套有点涩.请放心飞,出厂前我们做过檢驗.

楼主:
随机附有一支高速鋼的内六角扳手,使用一般的扳手会滑角.

先给SJM大大磕个头,恕我愚昧。我只把注意力放在那两个L型的内六角板手上。一直没留意那个白晃晃的内六角板。今早看你你的帖子,重新用火烧了下副翼球头,用那个白晃晃的内六角板终于把它给卸下了。呵呵,可以继续装了。
再请SJM回答下,我装好后,这个副翼球头螺丝还用上胶吗?SJM包装中给备了几个这个小螺丝吗?,我想换掉,昨天我一折腾,我感觉这小螺丝有点吃不上力了,哪怕是用随机附有的一支高速鋼的内六角扳手。再次谢谢。

网友:
不需要上胶.
备件包里有多附2个2*2的紧固螺丝.

楼主:
对了,请教SJM,怎么样才能把滑丝的螺丝取出来?虽然副翼球头取下了,但还是不幸滑丝了一个,是顶部滑丝了。现在这个螺丝仅仅是从副翼球头上冒出来点。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我听说过用手钻之类的东西可以搞掉它,是不是啊?

网友:
如果球头已能移动,用另一个螺丝来固定也是安全的.
因我们使用的螺丝为12.9级的合金鋼非常硬,一般鉆头很難鉆好(那有一定的難度,勿轻易尝試),即使打通了,螺牙也可能已損坏.

楼主:
好的,谢谢,请问SJM,我现在装到舵机了,但舵机臂的连杆和球头扣之间那个丝杆太难拧了,主要是舵机臂的连杆得不上力,请问有好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请问SJM,我现在装到舵机了,但舵机臂的连杆和球头扣之间那个丝杆太难拧了,主要是舵机臂的连杆得不上力,请问有好办法吗?

随机附有一支1.5mm的鉆头.先用这支鉆头在舵机臂及连杆端夹上扩孔,再用1.6*6的螺丝连结.

楼主:
SJM大大,不是这个问题,是舵机臂及连杆端夹和球头扣不太好连,图上要求大概是26.5MM,中间的10MM的丝杆大概就是被全部拧进去的样子。我现在的解决办法就是把这个10MM的丝杆剪掉4MM,这样才满足26.5MM的要求,呵呵。谢谢了。

网友A:
楼主最开始提的问题我的机机就是那样,而且不是涩是完全的卡死,我给他们发EMAIL发录像他们也没有给我一个像给你这样的一个解释。只是叫我给他们寄回去检查,如果真的是如SJM所说的,那个地方是“因为滑套球头为单方位连结,在变距时由于微量偏角致使发涩,当尾旋翼旋转时这个現象將不存在”那为什么SJM不换一个设计呢??如果是这个原因也就是说SJM肯认了我的机机卡死的事实是因为设计问题,那么难道SJM没有考虑过我们在放机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在没有关电的情况下移动机机吗??这样的话如果刚大奖刚停在卡死的话,那么我们有多少个尾舵机可以报废呢???????????

楼主:
楼上的兄弟消消火。SJM大大还是不错的。我的是发涩,用点力就动了,不是卡死,你的就不好说了。
另外请问SJM大大,我现在装舵机,发现左右两个卡的好紧,我勉强拧上各个下面的螺丝,上面的螺丝我试了下,有个都轻微滑牙了。所以我索性都不要了,反正卡的要死,要用吃奶的力才能移动。不要各个的上面的螺丝应该也不要紧吧?

网友:
还有就是用的顶丝太小了,很容易拧花的!建议SJM把顶丝换成大的!就像电机齿轮上的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开始提的问题我的机机就是那样,而且不是涩是完全的卡死,我给他们发EMAIL发录像他们也没有给我一个像给你这样的一个解释。只是叫我给他们寄回去检查,如果真的是如SJ ...

你的电直今天已回寄给你.我们更換了一组滑套,经我们檢查你原来的滑套也可以用,所以一拼寄回,你將原来变距臂的球头套退长,这將改变比例值,需更改尾舵机臂的长度以兹匹配,另外若將球头套放长須加上螺帽或在螺杆上上胶使螺杆不会晃动,否则那將加大偏角应力使滑套运动更为不顺.
这种变距設計是目前直升机最为广范的选擇,也最简洁经済可靠的.如果你还是不能接受,你也可以选用sjm獨特的尾变距設計(在另一款T-bataar上所使用的).如图

这个設計没有偏角应力,而且是直线运动.在sjm400上也能通用

楼主:
SJM大大,用1.6*6的螺丝连结. 应该不要镙帽吧?因为都装到舵机了,我发现只有2个小镙帽了,不够用的。

网友:
舵机臂的连结不用上螺帽

楼主:
谢谢SJM,我现在装到电机了,请问电机电源线从哪伸出去好?这线好硬,我不赶硬掰,最好麻烦SJM大大能发张你的电子设备的安装图片看看。
我装到尾舵的时候,在说明书上没看到尾变距连杆的长度说明,只有尾舵机臂12MM。我后来参照两个90度那图安装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吧?等我装好了,发给SJM大大你看看,呵呵,谢谢帮忙。
对了,对于新人,推荐用哪个电机齿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直今天已回寄给你.我们更換了一组滑套,经我们檢查你原来的滑套也可以用,所以一拼寄回,你將原来变距臂的球头套退长,这將改变比例值,需更改尾舵机臂的长度以兹匹配,另外若將球头套放长須加上螺帽或在螺 ...

我是原来的出了这样的问题才将原来的变距距臂加长的,但结果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SJM,我现在装到电机了,请问电机电源线从哪伸出去好?这线好硬,我不赶硬掰,最好麻烦SJM大大能发张你的电子设备的安装图片看看。
我装到尾舵的时候,在说明书上没看到尾变距连杆的长度说明,只有尾舵机臂1 ...

12T

网友:
有1点要说明的。sjm的螺丝很好。很多都是12。9级的。不输给现在市面上任何一款机机。到目前为止。机机完全解体3次有于。还没花一个螺丝。螺丝胶上的n多。也没烫过。只要大家上螺丝时。看螺丝用力就可以了。

楼主:
装好了SJM400全身照。

尾部特写

机身特写,可以看到我的舵机只上了一个螺丝,另一个上不去,孔对不上去。

尾部反面特写

麻烦SJM大大指点评论一下,下一步就是加控和陀螺了。

楼主:
对了,请问SJM大大,尾舵摇臂和丝杆我按你的意思用螺丝连上了。基本构成一个直角,请问这个直角在舵机运动的时候角度要变化吗?

网友:
中立位置保持直是为了高效的变距.运动时角度是变化中的.

楼主:
谢谢解释,请SJM大大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我的尾舵一直吱吱叫,我把尾舵直接插接收上,发现仍然叫,我就把舵机臂给松开,终于,尾舵不叫了,操作起来也很好。
考虑我这个帖子提到的尾舵变距机构比较涩的问题,我怀疑是尾舵的原因了。
中立位置保持直是为了高效的变距.运动时角度是变化中的.  参考您的这句话,我中午把尾舵臂上的孔钻大点,让尾舵臂和丝杆间能舒畅的运动,再看看尾舵机还能不能正常回中,希望尾舵机不再吱吱叫了。

楼主:
SJM大大。我把尾舵臂上的孔钻大点了。尾舵动起来效果好点。尾舵机吱吱的声音少多了。但有一半的机会仍然吱吱响,看来尾舵的机械部分不是很顺畅,希望以后能有所改进。
另,问下SJM,不动遥控,油门最低点时,机子应该处于说明中连杆调节和插图1、2所示状态吗?我的一开始螺距就是正的,有个几度吧。

网友:
一般模式下的螺距最低应为-2~-4度为宜.如果是正度,来风时飞不下来.

楼主:
SJM大大,请问主翼桨夹的螺母要固定到什么程度?是主翼动都不动么?
还有你一般油门到什么程度机子就离地?
我第一次用无刷,那转速,吓死我了,机子还没离地我就停了。

网友:
1.离地前的转速能將主桨拉直就没问题.
2.油门50~60%离地.
3.转速不关无刷与否.sjm原厂电机配12T齿轮最高转速约3000rpm.这个转速没问题.它比4通电直高很多.

楼主:
SJM大大,主翼桨夹的螺丝可以单独固定在主翼桨夹上,而且可以把主翼锁的死死的,但主翼桨夹的螺母怎么处理?我看都可以不用啊,上又上不紧,转一会就掉了,缺了它主翼也可以上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SJM大大,主翼桨夹的螺丝可以单独固定在主翼桨夹上,而且可以把主翼锁的死死的,但主翼桨夹的螺母怎么处理?我看都可以不用啊,上又上不紧,转一会就掉了,缺了它主翼也可以上紧啊。

这如同使用双螺帽有防松作用.

楼主:
哪到底要不要?要的话要上很紧才不会掉下来啊。一旦上的很紧则主翼动不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到底要不要?要的话要上很紧才不会掉下来啊。一旦上的很紧则主翼动不了了。

先鎖螺丝并掌握桨的紧度,再上紧螺帽,螺帽的紧度不影响桨的松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