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D-ROM无刷和硬盘无刷的一些疑问。抛砖!

楼主(2006-08-22):
前一段时间看大家对CD-ROM无刷和硬盘无刷的改造很热情。也有不少成功的。但都是局限于对电机的改造。也有一帖是对CD-ROM无刷的控制电路进行改造的,但只是机械地将电路板截取了一块。没有对电路进行改造,这样没有实际意义-驱动能力太弱。
关于CD-ROM无刷和硬盘无刷控制电路的改造,我有一些想法:
1。CD-ROM无刷的控制电路实际是一专用芯片,MOS内置。功率有限,我曾经发帖询问过可否外接MOS用已增大电流,可惜答案是不能,另外CD-ROM无刷控制的有感的,要用上霍尔传感。看来想用CD-ROM无刷的控制电路来用电调是没戏了。
2。关于硬盘无刷的控制电路,一直似乎没人提及,其实硬盘无刷却是个标标准准的无感无刷(三根引线,无霍尔元件),故其控制电路理论上应该可以使用的,我也曾对电路稍微研究了下,电路从原理上好像是用的单片机+MOS管,这和电调很相似。MOS管是外置的应该很容易更换。不过硬盘无刷的控制电路的驱动是用的半桥驱动,只用了3个MOS管,这一点可能对功率提升有一点“小小的”影响,没有大碍。硬盘那么精密都用了!呵呵。
3。好了,最后就剩下一个难题了。就是调速,大家都知道硬盘电机转速一定,不可调速,这也是大家一直没有关心此电路的原因吧。可我查资料有的说是可以调速的,好像是这样说的,正常情况下电机速度恒定。但是有时电机会失速,这时控制电路会发出信号通知其它部分,例如磁头停止工作。我想所谓的电机会失速在这里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完了,我的一点想法。希望有高手能择指点迷津。

网友A:
CD-ROM无刷的控制电路是可以改造外接MOS用已增大电流的,电路我已设计了,现在就是没时间调试。

网友B:
硬盘是通过磁头测试转述的,相当 霍尔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ROM无刷的控制电路是可以改造外接MOS用已增大电流的,电路我已设计了,现在就是没时间调试。

上个PP来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是通过磁头测试转述的,相当 霍尔元件.

不是的吧。我刚刚试了几个坏硬盘,去掉磁头部分,通电照转不误。

网友:
硬盘的无刷电机驱动电路多是一个芯片集成控制,包含了MOS及一些电路,据我所见的都是星型接法四线控制。芯片中含有测速电路,这也是四线控制的原因,中心抽头供驱动及测速所用。硬盘工作时速度判断就是这个芯片完成,输出信号供给控制电路。改造为电调前看看芯片的资料很有帮助,也可以自己扩展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