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JM几个问题

楼主(2006-08-22):
1、SJM400如果装配的非常好的话,用的是GY401和877数码舵机陀螺仪的感度在锁定模式和一般模式分别能
   最大设在多大?GY401的延迟要不要设在零点?
2、设螺距曲线时是不是要用螺距规测量大桨在各个曲线点的攻角?如果没有螺距规咋办?
3、我把 SPARROW 这个机机的尾推换成了SJM400的结构,悬停时感觉耗电很大,同样有一块电池在SJM400上
   能悬停4分钟,可是在这个机机上都非不起来,必须换上大放电电流的电池才能飞起来,是不是马达的效
   率降低了?应该从哪方面查找原因?
4、另外您在机身打转的帖子里说道“sjm-400在起飞时主桨转速必须达到1600rpm以上”,我想知道在遥控器
   里设置油门曲线时是不是要一个转速表测这个转速,还是用SJM400说明书的公式计算?用的是套机里的电
   调, FF9的控。

网友:
顺便问一下SJM:
"1.感度視个人習貫可选擇65~78之间.DELAY調至0点.",是指在9X的遥控器上直接设置成65%-78%吗?

网友:
65~78是指摇控器上的感度值,这是是GY401.别款陀螺仪未必适用.
DELAY 0点是指401上的,因为已经选擇由摇控器端决定感度.

楼主:
知道了,谢谢!

再问一下,我的SJM400上401的感度最大只能调到55%,高于这个值尾巴就摆,另外一台机子(sparrow)
只能调在10%左右,我看401的介绍说这个值能调的越大悬停时尾巴锁得越稳,是不是这样,跟旋翼头上
主桨夹有点晃有没关系(主桨打过尾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了,谢谢!

再问一下,我的SJM400上401的感度最大只能调到55%,高于这个值尾巴就摆,另外一台机子(sparrow)
只能调在10%左右,我看401的介绍说这个值能调的越大悬停时尾巴锁得越稳,是不是这样,跟旋翼 ...

需要檢查一下你的尾舵机是否完好.55%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