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做YAK54(KT3D)

楼主(2006-08-22):
一架摔掉,重新开工。这次把整个过程拍了下来,欢迎拍砖。
机翼、机身、尾翼,其中水平尾翼加宽了,因为第一架飞的时候感觉拉起的时候反应不够快。

打磨副翼和尾翼,以争取更大的舵角。

已经初步成形了。

副翼背面用3毫米的碳纤补强,贯穿整个副翼。

副翼尾翼连接处用整条纤维胶带做铰链,简单,快捷。

尾翼用碳纤补强,

可以了,整机上了。

楼主:
80厘米多的翼展,

楼主:
这是前起落架,

这是尾撬,都学帅呆的。

整个空机重量135克,有点偏重,不知他们怎么搞到100克左右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
可能是板材密度大了点吧

网友:
水平舵的 圆弧活动孔开的太大了 ,方向舵和机身怎么连接?

网友A:
尾翼的一根炭杆是多余的  主翼的不用贯通 2/3足够

楼主:
我买不到更好的板材,我是看到过一种KT,任性很好,又轻,但找不到哪里有。

水平舵的 圆弧活动孔是开的太大了 ,我开好后才意识到,方向舵和机身是用了一条纤维胶带,跟副翼一样。(看图)横向3条

纵向1条

请王子指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翼的一根炭杆是多余的  主翼的不用贯通 2/3足够

我怕不够牢固,呵呵。谢谢!

网友:
用这种方法做铰链不行的,间隙太大.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块整板不切开,开v型槽.贴胶带九搞定,一点余量没有.

网友A:
楼上的飞久了还是会掉皮的,就是会产生虚位  要双面交叉纤维胶带

网友B:
多图不错!

有问题,估计方向舵的舵角装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飞久了还是会掉皮的,就是会产生虚位  要双面交叉纤维胶带

请教王子,双面交叉重合的部分多少适宜?重合的部分没有粘性,还有重合的部分放在什么位置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图不错!

有问题,估计方向舵的舵角装不上!

厉害厉害,这个也让你看出来了,我打算把水平尾翼的V型地方的开的大些。

网友A:
重合3-4mm可以,重合的地方就在交叉部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合3-4mm可以,重合的地方就在交叉部位

楼主:
王子,再向你请教一下,我第一架在飞的时候,做筋斗老是不圆,我就拉杆,收放油门,除了操作技术上的问题外,在机子上什么地方会有问题呢?

网友A:
就是没粘住的

跟斗不圆和飞机的精度关系不大 倒是和重心的关系大 重心往前跟斗可以很正 但是 3D就没那么灵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斗不圆和飞机的精度关系不大 倒是和重心的关系大 重心往前跟斗可以很正 但是 3D就没那么灵活了

谢谢王子,现在能飞航线了,偶尔也能倒飞,只是航线时基本不用修正,倒飞时稍微推一下杆,头上仰得很厉害,这是重心没调整的缘故吗?想学一些3D动作,是不是重心的位置有很大的讲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