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立铣安装锯片铣刀的问题

楼主(2006-08-22):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在pzh-lhl的原作中,有如下图片

我想问问,你好像是用钻夹头夹的一个刀杆,锯片固定在刀杆上的,这个刀杆有没有现成的,你是自己做的是吗?
能不能多上几个图看看怎么做,因为我看那个锯片好像有类似键槽的东西,
你是直接螺母夹紧呢.还是怎么样?

网友:
很简单,铣刀孔没有键槽,车一根杆就是了,用螺丝锁紧.尾端车台挡住铣刀片.注意:杆的粗细要与铣刀孔一样(不大不小)

楼主:
用这锯片铣刀会不会危险啊? 我打算用来铣10cm的槽钢,当锯用

网友:
应该是没有键槽的,内孔是圆形的。
看图用的好象是:外直径40mm内孔直径13mm厚0.4mm拥有72颗牙齿的锯片铣刀。
自己做的连接件?
结构不麻烦。
1、45钢棒车杆直径13。车台阶16长20、2mm切断刀于台阶5mm处切断、应该剩下一个直径16、长12mm左右的圆柱,待用。台阶上放铣刀的面要车一个小台阶,直径13,高度0.8要正好能放下铣刀并露出一点。台阶下务必车一道沟;
钻中心孔5mm,深度20mm,攻M6丝。待用。
2、刚才切下来的圆柱:钻6mm中心孔;一面车内孔直径10mm,深度8mm(容纳螺丝帽);另一面车内孔直径13mm深度1mm。
3、备用一不锈钢M6内六角螺丝,组装。螺丝一定要拧紧。转动方向注意要和螺丝螺纹的方向相反。
明白没有呢?我打字打的头都大了。呵呵。

同问的是:使用锯片铣刀切割铝合金材料时,合理的线速度是多少为宜呢?

楼主:
我画了一个图,老大们看看,是不是就是这么个意思
左端16直径的准备用来用铣夹头来夹紧 直径26的地方是个台阶,顶住锯片的一段 M16是用来拧紧锯片的螺纹部分
我听说锯片是都是直径22的,那个部分用来装锯片,中间有个退刀槽是车螺纹结束并且用来让螺纹更好夹紧锯片的

就是不知道锯片的厚度是多少,可能都没有3mm这么厚 ,锯片如果太薄的话,阶梯轴那里车槽 直径22的宽度就更小了,应该靠加大台阶直径来加大接触面积?
又想了想,螺栓部分应该可以用M20的,

请看看这样可行否?

楼主:
太阳给了个日本人做的锯刀的网站链接可以参考
http://homepage3.nifty.com/amigos/index-e.html

网友:
给你我做的看看吧。
我是夹在车床上用的,所以刀杆很粗。

楼主:
拆开看看里面 嘿嘿

网友:
hehe,你给的连接很好,我以前去过,但后来丢了,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这个连接里面有详细介绍如何做的。
http://homepage3.nifty.com/amigo ... alsaw_holder-e.html

网友:
小刀片内孔一般为13mm和16mm,开口铣刀片较薄,0.5mm左右;一般铣刀片1mm或以上。
这种刀杆及锥柄刀杆均有成品卖

楼主:
有成品买啊,呵呵 那我还是先去找找,因为这个东西,感觉如果做的不好,会危险的说
找不到就自己做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这锯片铣刀会不会危险啊? 我打算用来铣10cm的槽钢,当锯用

不如到搞焊接的那里,用砂轮片切割,一刀1元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这锯片铣刀会不会危险啊? 我打算用来铣10cm的槽钢,当锯用

这个锯片铣工件一般线速度很慢的,不会有危险。做锯下料割槽钢不合算也不太适用,钻铣床用键槽小铣刀下料铣断槽钢应当是最合适恰当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锯片铣工件一般线速度很慢的,不会有危险。做锯下料割槽钢不合算也不太适用,钻铣床用键槽小铣刀下料铣断槽钢应当是最合适恰当的选择。

是吗,呵呵,这就是我现在的方法哦,我还以为用锯片好呢,好了,我坚持用键槽铣刀慢慢铣先
当然,这个锯片刀杆回头也要上!

网友:
锯片铣刀每次进刀不要太大,否则容易卡刀。

我用的80mm的,每次进刀0.5-0.8,8mm厚的钢板10来次锯完,用来下不是很厚的窄条料还是不错的。省料啊,而且切出来的刀口很整齐。厚料就不太合适了,容易卡刀。

网友:
锯片铣刀主要承受径向力,立铣床Z轴一定要锁紧,转速要慢一点.哧哧的往里切,很安全.

网友:
还是使用上次太阳放上来的那个手提带锯下槽钢最爽!锯片铣,太慢了。而且料长的话,你的立铣头还要卧下来用,立铣的时候还要调回来。用小铣刀下,吃刀浅一点,回合数就较多,也比较废料。6***的大铣都买了!不在乎在花个300.400了!带锯下料,用了就是一个字——爽!

网友:
不在乎在花个300.400了!带锯下料,用了就是一个字——爽!

那里有卖300-400的.

网友:
手持的带锯不好拿吧?会不会容易把锯片弄断。

这儿有个台式的,不过太贵了。1870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12222d2c794f1.jhtml

楼主:
最好是这样

网友B:
下型材,棒料,直径不是很大的。手持的没问题,使用起来比你们想象的方便的多,用了就知道。有些时候,那个座子有时候反而不如手持的方便!切割时手只是扶着就行,不用施礼!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