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高淫怂恿,建议我买黑夜400了,问问。

楼主(2006-08-22):
原来想从固定翼开始的,被一个高淫怂恿了,看了他精彩的表演,我苦了
天地飞6A能用在空机黑鹰400(HDE)上么?
E-SKY的遥控器好么?好像也可以用在400上。

网友:
天地飞6A能用在空机黑鹰400(HDE)上么?

可以,只要不是CCPM的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黑影不错啊!

450SE更不错哦。我现在已经淘汰黑鹰开始飞450SE啦。哈哈。

网友:
~~~~~~~~~~~~~

价钱不一样啊~~~~~~~~~~~~~~

网友:
黑鹰练,压力没有那么大,亚拓练得有压力。主要就是配件相对比较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SE更不错哦。我现在已经淘汰黑鹰开始飞450SE啦。哈哈。

有米当然不错啊。

网友:
最终的选择都是450 哈哈

过几天我也买。

网友:
CCPM是什么呀?????????

网友:
CCPM是指大浆变距方式,直升机有普通的机械变距和CCPM混合变距。普通变距是由单独一个陀机来控制大浆螺距变化的,另外2个陀机分别负责副翼和升降螺距变化。
CCPM是同时由3个陀机来完成大浆螺距变化的,而且,3个陀机还同时担负着直升机的副翼,升降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