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 计算下冲电时间啊 ``

楼主(2006-08-22):
冲电器是11V  160MA

镍氢的   电池有 1100MA的8.4V 和 9.6
             900MA的7.2V

网友:
时间(H)=电池容量(mAH)/充电电流(mA)×系数

系数=1.3~1.7

楼主:
不行啊这样算出来的时间有  8~10  小时了`~     太夸张了把~4个多小时就满烫的了

网友:
8小时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啊这样算出来的时间有  8~10  小时了`~     太夸张了把~4个多小时就满烫的了

简单理解充电器和电池的容量进行充电不行。
例如,你的充电器是11v160ma,这是充电器的输出功率。如果充8.4v/9.6v/7.2v的电池,实际的充电电流就不是160ma(大出许多),而是取决于充电器和充电电池的内阻。实际充电电流可以用万用表测得。
如果不是和电池配套的专用充电器,要进行充电就要对充电器和电池进行大概的估算。你所用的充电器如果要充你所说的三组电池,适当的办法是串入电流表和可变电阻进行调节。电池容量/充电电流x1.2(1.3)是一个经验公式,充电电流(160ma或稍大比较合适)的大小要注意充电器的发热程度。否则,没有限流措施和电表监测,即使按照公式估算,也会将充电器和充电电池充坏。

网友(2007-07-19):
充电器 输出电流小  时间当然长了     小的话也有好处  长时间充电不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