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飞丢了,配4vf72兆那种微型接收机好

楼主(2006-08-22):
昨天翼龙飞远落在玉米地里,找了好久也不见,今天上午几个人去找也找不到,原来用136原装接受机,现在只好配个兼容的,模友们大家用那种微型接收机质量可靠,接收距离远,烦请告诉我.

网友:
飞高.....................................不二选择

网友A:
又出现模型飞丢事件,看来有必要为傻猫免费做广告了!

■傻猫的模型屋■模型飞机追踪器  一 口 价:38.00元
大85分贝的报警声足以引起你的注意
适用于AM/FM PPM或FM/PCM遥控设备
可连接于任何一个标准舵机通道
尺寸小重量轻
两种模式的报警声

尺寸(mm): 17×13×10
重量(g): 4.7
操作电压(V): 4-6
消耗电流(mA): 1-35

使用方法:接六通接收的开关通道,当飞机飞丢了,走到大概位置,波动控的开关,即可寻声而致
注意:有听力障碍的人不适合使用!

网友:
不好说,不好说。。
我用的ets的,esky的,辉盛的,周围的朋友,gws,飞高,目前看来,在北京,没个表现好的。。
只有futaba的r114f表现不错,问题是贵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出现模型飞丢事件,看来有必要为傻猫免费做广告了!

■傻猫的模型屋■模型飞机追踪器  一 口 价:38.00元
大85分贝的报警声足以引起你的注意
适用于AM/FM PPM或FM/PCM遥控设备
可连接于任何一个标准舵机 ...

小投资大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