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动断断续续,是否是遥控的问题?

楼主(2006-08-23):
我今天飞翼龙,出现怪现象,起飞后电机就停转,或者断断续续地转动,是什么原因?

我在地面测试,近距离(5米内)来回拨动油门,电机转动正常,但超过20米,加大油门电机转动就断断续续,有停转现象,请问是什么原因?

偶尔还飞起几次,但油门操作很不正常,断断续续地转, 飞了一会就降了下来.

是否是翼龙遥控的问题, 请高手指教.

楼主:
我用的是辉盛2408-21电机,好盈18A电调,11.1V锂电.
遥控镍氢电池和动力用锂电是刚充满的电
没有抖舵现象

网友:
这问题。。有点奇怪。。
你在5米内,持续开大油门一段时间看看

楼主:
我也感到奇怪, 前一天还用的好好的, 请高手们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好象是电池电量不组了吧。
冲满电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象是电池电量不组了吧。
冲满电再试试

电池的电绝对是充满了的, 我已说过.

今天又试飞, 比上次稍好了些, 但电机还是出现断断续续转动的情况. 给我总的感觉就是翼龙遥控的信号弱, 有时好点有时差, 飞的稍远电机就不太正常, 最多不能超出100米. 我分析电池\电调\电机都不会有问题,看样子翼龙遥控的性能确是不稳定, 质量一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的电绝对是充满了的, 我已说过.

今天又试飞, 比上次稍好了些, 但电机还是出现断断续续转动的情况. 给我总的感觉就是翼龙遥控的信号弱, 有时好点有时差, 飞的稍远电机就不太正常, 最多不能超出100米. 我 ...

试着将电调离接收机远点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