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新买了锂聚合物电池,7.4V,应该如何选择充电器?

楼主(2006-08-23):
看这里说得好可怕啊,那个东西一百多一个,别说爆炸,就是坏了也太可惜了。
可是,太贵重的
充电器
也买不起啊?简陋些的有什么选择?
怎么有的说充电电压不能大于4.2V,有的说应该在4.5V?我都糊涂了。

网友A:
我用3E的,好用,简单,充到4。19---4。20V 自停

网友B:
推荐一款新出的真正智能平衡充
规格特点:
1、 来自德国的设计,微电脑控制,使充电效率高且精确无误。
2、 采用美观大方的铝型材外壳,有良好的散热作用,改变了传统加风扇的做法,减小了充电器体积以及重量,方便携带。
3、 可选宽电压输入范围12~18V(DC)适配器或车充转换头,达到最大限度的使用环境。
4、 自动检测1—3粒锂电池组好坏,对低电压电池有自动检测修复过程,并对应作出显示。
5、 自动侦测电池组中每一个电池电压,平衡控制单粒充电,确保电池电压均衡。
6、 LED双色灯三色指示。
7、 输入及输出都有短路保护和反接保护功能。
8、 外壳颜色多样,可以任意挑选满足个性化需求。
9、 本充电器平衡效果较好,3S电池组充满电后整组电池间电压差值在50mV以内。
10、 本充电器充电截止电压在4.18V~4.24V之间(以4.21V为中点),比常规的国际标准截止电压4.15V~4.25V(以4.20V为中点)有所提高,是为了针对大电流放电电池特性要求,加大电池充满容量比例,以达到提高电池大电流放电时间之效果。
可以看前几天模友介绍的CHC(天成)那个贴"一款即将上市的平衡充"就是~~~~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应该从以下几个角度去选购充电器!
1,充电电流,不要太高,在0.5C~1C左右为佳.太高了会损害电池,影响寿命.
2,要平衡充,平衡充可以将每个电池都可以充饱,防止个别性能差的电芯会因为过放而影响整组电池的过充电.
3,充电电压要在4.15V以上,否则会充不饱,截止电压要看电池的质量了,进口的会可以高点,国产会低点,具体要和电池厂家联系.
4,有一定保护功能,防止充电器意外损坏
以上是最基本的功能.
其他的功能要看需不需要了,也要看你的银子多不多了!

网友E:
樓上的模友說出大多數人的疑問,功能多不多也要看你的银子多不多,這是成正比的.

网友F:
现在平衡充有不少选择啊,根据自己的银子选一个。
103A就算了,已经毁了不少电池。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C6%BD%BA%E2%B3%E4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C6%BD%BA%E2%B3%E4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C6%BD%BA%E2%B3%E4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C6%BD%BA%E2%B3%E4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C6%BD%BA%E2%B3%E4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C6%BD%BA%E2%B3%E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