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配浆

楼主(2006-08-23):
50cc汽油机2、6马力要配多大的浆

网友:
参考26CC吧  我的26CC,70mm的小了,78的大了,75差不多。

网友A:
50cc汽油机的额定转速是多少?如果低速的话只能配大浆,我估计678都嫌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cc汽油机的额定转速是多少?如果低速的话只能配大浆,我估计678都嫌小。

678的四叶浆估计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