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的4合1接收机能用在电固上么?

楼主(2006-08-23):
我的华XX4#电直的4和1的主
电机
通道烧掉了。其他3个通道都是好的,包括尾电机。推油门尾电机就转,两个
舵机
也能正常反应。想装在电固上用,不知道尾电机那个通道功率够不够大。那位高手这么干过没有,切磋一下。

网友A:
功率应该不够的,尾马达才多大啊。

网友B:
应该是混空烧了,你可以单独配个无刷电调和无刷电机,放在固定翼上通过3通道信号指示进行主桨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