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救救我的华科4#飞机

楼主(2006-08-23):
我三部华科4#飞机都是同一个问题,撞机撞到接收器,陀螺仪就失控了,锁不了尾,请高手们指点一下。主芯片是EN78P458AM-G

网友:
这么专业的损坏,还是返厂维修的好。

网友:
我也撞了二次接收。。。第二次接收无反应了``里面都是好好的也无烧过集成块。。。以反厂修了还在等待中。。。。

楼主:
我返厂维修,厂方居然回复说。无法维修,不知道那个机器是不是他们自己做的哦!太离谱了

网友:
一体的就是这个缺点,坏了的话---修难,换贵,丢可惜!!

网友:
呵呵。我的4#怎么没有摔坏过。没带机头套吧。

网友:
以前,我的4#天天摔,最多表皮摔坏,起落架什么的,桨打坏,接收机到没有问题,是不是在空中悬停的太久(但是不可能呀,用原装电池,应该不会出现接收机坏,除非你用锂电,1000多毫安的锂电,时间用的太长。里面的元件很容易坏的。如果实在无法修复,只有买个新的接收器了,大概100到200吧。

网友:
撞的不轻啊,呵呵.
去掉主马达连线,推一点油门到尾马达开始转,左右旋转鸡鸡,马达如果没有变速的感觉,那基本是陀螺坏了。还有,检查哪个微调电阻,但是坏这个的可能很小。

楼主:
我用的是原装的电池,就是悬停了几分钟就自己掉下来。在起飞推一点油门到尾马达开始转就打转了。根本没法锁住机尾。

网友:
应该是电池完蛋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原装的电池,就是悬停了几分钟就自己掉下来。在起飞推一点油门到尾马达开始转就打转了。根本没法锁住机尾。

是不是尾电机坏了啊。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换个尾马达看看,一般来看,你的电池可能有问题。设备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换换锂电,11.1 11000毫安的电池看看。应该是电池问题。

网友:
那又是朝哪个方向转呢?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呢?你说的一下掉下来是个什么意思?你描述的详细一点,大概还可以帮帮你。

网友:
换个电池也许有效

网友:
我是4#机,在电池电力不足的时候,尾电机就不转

网友:
今天飞4#的时候,发现同样问题,要吗换块电池,要吗就是尾电机的碳刷要报废了,换个电机看看。不过现在的尾电机质量都好差,本来想换无刷的,可是难的弄,为这个,都搞坏了个亚拓6通遥控器了,现在还在等FF9H版到,可能下格想起可以飞36#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