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4有没有装陀螺仪呀?

楼主(2006-08-23):
就这个问题,请多指教

网友A:
不知道,帮顶。不过雷鸟4好像换了GY400陀螺仪。原来是用PG-03。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帮顶。不过雷鸟4好像换了GY400陀螺仪。原来是用PG-03。

不可能。GY400不是给雷鸟配套的。

网友B:
现在卖的雷鸟4通机有两种,1种是分立件的,另1种是集成件的,400的陀螺仪是用在370xl和380xl机上的。

楼主:
问一下,现在商场里的雷鸟4提价了,提价后的雷鸟设备类型有改动吗?

网友:
http://www.3jmodel.com/product.asp?id=1103看看这里,是不是雷鸟4呀。

网友:
现在一般都是集合到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卖的雷鸟4通机有两种,1种是分立件的,另1种是集成件的,400的陀螺仪是用在370xl和380xl机上的。

要升级或以后将控和接收给其他模型用一定要买分立设备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1&page=1

网友:
那是科乐科的380xl-01也就是大家常叫的山猫3d直升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楼主:
商场里卖的雷鸟4是分立设备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