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用什么机器下钢料?

楼主(2006-08-23):
因为自己的床子很小(跟X2一样大),用来切断钢棒实在是非常的困难。我现在每次下料都用手锯来锯。细点还好,如果需要粗料比如直径30的钢棒,我每次锯了大半个小时累的满身是汗才锯断。真的怕了。
不知道坛子里的朋友们用什么来下钢料呢?用带锯用来锯钢好吗?锯条成本,是否耐用...
我这里焊接店一般都用砂轮切割机(型材切割机),淘宝上也就卖300-400。
不知道该买哪种好?

网友:
成本上砂轮切割机应该是便宜过带锯得,砂轮不贵啊
但是我觉得砂轮切割机转速太高,太危险

网友:
http://www.grizzly.com/products/ ... al_cutting_bandsaws
灰熊的带锯,最便宜的139美元 有说明书可以参考下先!

网友A:
还是砂轮切割机便宜\好用,切割面光滑,有防护的,许多人在用安全没有问题呀.皮带传动的噪音小.

网友B:
http://www.harborfreight.com/cpi ... af?itemnumber=42707
harborfreight最便宜 640 RMB
锯片价格,harborfreight要64RMB的样子,看来都是这个价格了

楼主:
是的,355mm砂轮很便宜,砂轮机切割的很快也很光。当时我去山西加工T型钢块的时候他们就用砂轮机下料的,那可是厚达55mm宽52mm的45钢块啊!不到1分钟硬给切断了!不过他们的砂轮机是自己做的,很强悍。
但是总觉得那东西危险。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砂轮切割机便宜\好用,切割面光滑,有防护的,许多人在用安全没有问题呀.皮带传动的噪音小.

Fang 你说的是这种对不对?

小的这个,才200rmb 大的400rmb
我这里本地市场,大的那种300左右的价格,底座是铸铁的,不是铁皮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harborfreight.com/cpi ... af?itemnumber=42707
harborfreight最便宜 640 RMB

谢,我正在下载灰熊的手册,想看一下带锯的用途。以前没有接触过。因为在坛子里看到有朋友在淘宝买了不到400元的带锯并锯过钢,很心动。如果这东西能代替砂轮鸡最好不过了。

网友:
铸铁底座的好,但哪个不是皮带传动的.

网友:
砂轮切割机便宜简单,但家用烟尘噪音大一些,偶用尚可;带锯价高占地速度稍慢,但比较干净,不知锯硬金属是否需要冷却液?锯条耐久如何?俺们单位的大带锯是要浇冷却液的。

网友:
我看到一个搞机加工的,把这个改造了一下,安上一个机虎钳,其他位置可能也有改动,他说精度可以,代替车床和铣床切断.

网友:
我看锯铝的那种比较精致,不知能不能换上砂轮片,锯铁.

楼主:
给点建议吧,到底买哪种呢?砂鸡鸡还是带鸡鸡??
我看Manual看的脑袋都大了。

网友:
常用,有钱,可以买1000多元的带锯,用的不多没钱,买砂轮切割机

网友C: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01a761922b13f.jhtml
对付一般的钢材,尤其是棒料。这个比砂轮机好用的多!切割速度也挺快的,切口平直。但是转速并不高,下料的时候还可以仔细的观察切口状态。那个砂轮机转速太高,皮带传动的那种就比较贵。但是噪音,粉尘太厉害。尤其是干钢材。沙粒满是,眼睛都不敢离近了看。即使安全,也让人好怕怕的。砂轮片是便宜,但是不耐用而且切口也听厚!这个带锯条就0.6左右的厚度,我下20*12的大键条也就几十秒的时间,还是调的最低转速。新的锯条卖家也有,10元一条,而且买时可以让他搭上几条备用,别看是二手的东西。我觉得非常好用的!锯条也挺耐用的!
大家参考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01a761922b13f.jhtml
对付一般的钢材,尤其是棒料。这个比砂轮机好用的多!切割速度也挺快的,切口平直。但是转速并不高 ...

这个就是太阳在淘街买的, 300块那种,淘街300能不能搞定? 淘街有卖锯条的否?
如果锯条10元一条的话,这个就比砂轮机强了! 问题是锯条易耗品,得能够确定需要时候能搞到得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01a761922b13f.jhtml
对付一般的钢材,尤其是棒料。这个比砂轮机好用的多!切割速度也挺快的,切口平直。但是转速并不高 ...

用来锯钢铁的锯条他只买10元一只吗?这样的话我就没有顾虑了。

楼主: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4e6ae04d3bfe6.jhtml
这种往复锯不知道可以用吗?价格很便宜锯条也便宜。

网友:
刚看到淘宝还有 往复锯 卖,这个如何?
自己上淘宝搜 往复锯 吧 就能看到

网友:
这个是锯钢还是锯木头的?2种锯条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这种是手提的,不如锯床稳定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