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SPEED 400马达1对入手,恒龙坦克问题交流

楼主(2006-08-23):
我的恒龙虎底盘改造以差不多了,本来就是买了金属波箱版的比例遥控的,后来买了金属履带套装。草地试车,塑料履带直接拉断,换上金属件重量明显增加,双履带同时运动还能行动,转弯时单边出力很困难,本来悬吊臂有断裂或外趴的隐患,经过改造问题基本解决,现在主要是扭力不足。昨天在该网站上定购了 SUPERSPEED 400 马达一对,应为我不想对原结构作太大的改动,油动必须改造成金属底盘,否则烧化,电动无刷马达必须购买电调,必须放弃原有的恒龙线路板。许多动作要重新设置,这对我来说太麻烦了。所以只想增大扭力,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购买较强劲的380级马达,其他尺寸必须改动原波箱结构。
关于波箱不顺,主要是由于齿轮传动轴不园造成,拆下后打圆传动轴,波箱即刻顺滑,问题并不在齿。无须通过长时间磨合。如果不改顺传动轴,而单纯靠长时间运转磨合,会使本来较软的铜帽变形,导致齿轮松动。
关于速度,我不知道为什么本来速度已经很慢了。不能再使用减速马达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扭力。SUPERSPEED 400还没有到货,不过我并不会有太大的期待。我相信这只能略微改善一点行走性能,应为结构上没有任何变动。关于进一步的改善还需各位大师赐教。谢谢

网友A:
你把里面的设备全部拆了么?如果要换马达劝你把里面的东西全丢了,留下金属波箱就可以,金属波箱要磨合好,你的马达转速多少的?我换设备,换上马达29600转的,感觉速度太快,难控制呢。看我的视频吧。
http://www.6rooms.com/watch/63516.html
http://www.6rooms.com/watch/60446.html

网友:
看细点原来你想用原来的电路板上高转速马达?太危险,一定烧的。

楼主:
关于superspeed 400的介绍在这里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1040223a.htm
我知道有2个三极管很烫,但是这种温度离烧还有一点点距离,关于你的杰伦5号视频我看了不下5遍,我的坦克真的很慢,空转亦是如此,你的实在是太快了,还有甩尾转弯。真是不可思议。我想要的是扭力而不是速度,如果速度太快我会考虑购买行星齿轮,现在等到货了在看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superspeed 400的介绍在这里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1040223a.htm
我知道有2个三极管很烫,但是这种温度离烧还有一点点距离,关于你的杰伦5号视频我看了不下5遍,我的坦克真的很 ...

你用塑料波的马达就比较快点,有减速波箱,足够了。其实还是建议把设备都换了。

网友B:
楼主真够发烧的,我的恒龙原厂马达更换了汝铁錋强磁瓦,扭力也有了明显的提高,费用很少,不过我的恒龙坦克底盘已经拆光 也没法试实际效果 :(

网友:
我也是用普通380电机换的汝铁錋强磁瓦,扭力是提高了,但是速度也比原来慢了1半多。不过有个很大的好处,电池非常耐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够发烧的,我的恒龙原厂马达更换了汝铁錋强磁瓦,扭力也有了明显的提高,费用很少,不过我的恒龙坦克底盘已经拆光 也没法试实际效果 :(

汝铁錋强磁瓦在哪里找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把里面的设备全部拆了么?如果要换马达劝你把里面的东西全丢了,留下金属波箱就可以,金属波箱要磨合好,你的马达转速多少的?我换设备,换上马达29600转的,感觉速度太快,难控制呢。看我的视频吧。
htt ...

哇靠!真快呀。我的M26好慢,用了什么动力呀?是比例速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塑料波的马达就比较快点,有减速波箱,足够了。其实还是建议把设备都换了。

我是想啊,但是换了就不知道怎么设置,比如超性地旋转,如何通过遥控器实现按左实现左轮向前,右轮向后?
难道我要用2个遥控方向分别控制2条履带吗?如果害怕烧毁3极管我想换个耐用一点的管子是比较好的办法。比重新设置程序要方便的多。问题是我更本就不会!如果阁下能告知如何以与原先相同的方式操控坦克,我非常想知道。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哇靠!真快呀。我的M26好慢,用了什么动力呀?是比例速度吗?

也是380电机,不过是29600转的,烧了一个电调,是比例速度,但马达启动电流好大,所以比例不明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啊,但是换了就不知道怎么设置,比如超性地旋转,如何通过遥控器实现按左实现左轮向前,右轮向后?
难道我要用2个遥控方向分别控制2条履带吗?如果害怕烧毁3极管我想换个耐用一点的管子是比较好的办法。 ...

要知道,不单烧那几个三极管那么简单的,还会把功放IC烧掉,很难买的,至少我买不到,买到不如买驱动板了。你买一个四通的控加接收,买一个飞机用的混控,加两个双向电调,加两个舵机用来控制炮塔转向和打炮,炮管上下用的,买来就教你,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知道,不单烧那几个三极管那么简单的,还会把功放IC烧掉,很难买的,至少我买不到,买到不如买驱动板了。你买一个四通的控加接收,买一个飞机用的混控,加两个双向电调,加两个舵机用来控制炮塔转向和打炮,炮 ...

能上些图吗,准备采购。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上些图吗,准备采购。

淘宝全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知道,不单烧那几个三极管那么简单的,还会把功放IC烧掉,很难买的,至少我买不到,买到不如买驱动板了。你买一个四通的控加接收,买一个飞机用的混控,加两个双向电调,加两个舵机用来控制炮塔转向和打炮,炮 ...

非常感谢杰伦5号能够不厌其烦的指导我。但是,换了遥控方式之后,什么功能也没怎加,反而可能失去控制声音,和制退动作。唯一只是增加了马达的功率。好像有些得不偿失。我使用恒龙原配的马达就经常履带脱出,现在锌合金履带已有变形和缺口,如果不改变整车结构,永远也无法实现到位的梦想。现在的问题就是你想让它怎么样?我是很清楚的了,我想让它草地行走。我以前不是rc族,我问一个很不专业的问题,为什么要用舵机,难道不能直接控制马达吗?那么继电器又可不可以呢?

网友:
不客气,换遥控方式其实你可以加很多东西上去,因为你可以换6通道9通道,要加什么都可以,就是同步声音模拟难一点,履带脱出是拉长了,你要把其中1节拆出来来缩短履带,舵机不是用来控制马达的,是用来改装的,将舵机控制里面的马达改出来控制炮塔转向那个,继电器可以,但还是需要舵机,因为需要接收给信号给舵机来进行输出信号,没有舵机怎样判断操作呢?

楼主:
superspeed 400今天到货了。3.17轴径要扩孔。真麻烦。测试效果不太理想,很轻,很低温,给人没有力的感觉。扭力增加有限。虽然没有上车试,凭感觉绝对不可能实现信地旋转。看来我只能放弃。再进一步改动就不是我的能力了。问过了,无刷也就差不多这种力。改善还是有限。要提高电压必须换电池,电池盒装不下。重新切割,底盘空洞,强度不行。横竖就是这种命。所以信地旋转会是我至少在一段时期无法实现的目标。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主动轮容易松脱。这会导致履带脱出,甚至履带扭损。还有就是诱导轮轴心弯曲,这是草地故障的主要原因。请大家玩恒龙的注意。关于诱导轮我始终没有想出好的解决办法,但是思路是将2个诱导轮轴连成1根。这样就会一直保持直线。但没有材料做。我的目标是除了草地信地以外,能实现任何形式的行走。谢谢杰伦5号。

楼主:
对不起,刚才电力有点不足,充电后重新测试,情况完全不同。扭力很足。转速快,发热大,震动大。碳刷火星直冒,草地信地也非无可能。给人的感觉好像3。17的轴径也非多余,我的恒龙电路板估计是不行了。真是自作孽。明天有朋友来玩。还是先不装上。万一坏了就不能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