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的问题!

楼主(2006-08-23):
我的450为什么一推油门JJ就打转??有油门与尾舵连动???

网友:
为什么这样?

网友:
是起动方式的问题,应该用柔和启动,该系列的直机启动之初尾浆的效率较低

引用 楼主:
我的450为什么一推油门JJ就打转??有油门与尾舵连动???

是起动方式的问题,应该用柔和启动,该系列的直机启动之初尾浆的效率较低,抵消不了大浆的反扭力矩,所以就...

网友:
不是啊,是尾舵机反向了,调一下陀螺上的舵机方向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尾桨有没有装反,转动方向是不是正确。我曾经有一次把尾桨转动方向搞反了,机机狂打转。

网友:
已经解决了!皮带反了,240的正反开关也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