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教动力伞问题,5irc无人回应

楼主(2006-08-23):
3~5方伞该用多大功率汽油
发动机
?机重多少合适?
做了一个13公斤动力伞,伞头3方。在大风时飞起过n次。无风时,伞总是左摇一次,右摇一次,起不来?什么原因?如何解决?看图,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
上不了图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893138

网友:
确实不清楚了

网友A:
感觉迎角太大。你调整的静态迎角可能适合,但飞起来之后出现了变化。那么大的迎角,看起来是阻力大升力小。
此外翼面形状不理想,第二个图中看起来中部有下榻的感觉,局部还皱缩起来了。有点象充气不足的感觉。调整下翼肋形状看看(不过这可得整个重做了),至少要重新调整伞绳。
有风能起无风不起,说明翼载过大或者动力不足。如果按一般的超轻型飞机来算,翼载是很低的,但翼伞的翼型效能都比较差,需要更大翼面积才能起飞。
我觉得你的架子有较大的减重潜力。

网友B:
迎角真的太大了!那么大的伞你把它以翼玄来看调到负的5度,然后找个有大点风的时候试一下.双手拉着伞绳抖起伞头迎面拉起来,向后退手上感觉有一定的向上的拉力伞又能飘向你的头顶向你身后走就差不多了!如果只是有向上的拉力那么就是迎角还是太大!迎角调小一点发动机向前拉时会加大,如果调大了发动机工作时就成阻力啦!当然在业余情况下上面的方法也只能多试几次了!我到是这样搞过来的.有不对的地方其他朋友指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