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遥控器玩FMS怎么不行?

楼主(2006-08-23):
4#遥控器,自带串口线的,玩trueflite3D正常。
用ppjoy映射,游戏杆测试正常,FMS的映射窗口里也正常,但正式玩的时候只有尾舵能控制,连油门都没有。好奇怪啊 :(

请教高人,该怎么设置?

楼主:
搞定了。好像关键是FMS映射时,通道要设置为ABCDABCD,即后4个要和前4个通道号完全一样。
坛子里搜到两篇帖子,虽然设置方法对我的控控都不适用,但给了我很大启发,呵呵。

网友(2006-11-07):
能告诉一下你的4号线是怎么接的吗,我知道一头4针的S口,一头是9针的com口,里面是怎么连通的,trueflite3D装上打开就报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我的4#不能用ppjoy映射啊 没反应
有好心人知道请说声吧
邮箱:QQQ_WD002@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4#不能用ppjoy映射啊 没反应
有好心人知道请说声吧
邮箱:QQQ_WD002@163.COM

大概是接触不良,把接头插牢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