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轴系动手术请教~~~~

楼主(2006-08-23):
原来轴系使用的是环氧胶固定,假如我要拆了,怎么样把环氧胶弄掉啊?
请教高人~~~

网友A:
用电烙铁加热
.

楼主:
大约要多大功率的电热铁?

网友B:
我建議用可調溫度熱風鎗,比較容易掌握,亦不會對船身做成傷害,施工過程對人身也安全.

网友C:
用烙铁把金鐲部份加熱就可以分離,熱風槍會把船底下陷!

网友D:
大家都很厉害呀,偶以前都不知道,谢谢大家了!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用502把东西粘死了,有什么办法再拆下来吗?

网友E:
502是粘不死的..要真是粘死了,就放到锅里煮.

网友D:
煮了5分钟…… 木有反应…………

网友F:
502胶试试滴两滴机油浸泡一两天……

楼主:
谢谢大家,刚才用电烙铁搞定了,就是味道难闻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