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时候出带新版旋翼头的整机版本

楼主(2006-08-23):
如题
请SJM给个答复!小弟近期想买个SJM400,但是如果升级的话!老款的旋翼头没用了呀!很浪费,重复投资对不对?

网友A:
感谢您的卿徕.預計9月上旬.但价格將会高一些.

网友B:
期待中
很期待..快一點上市

网友C:
在等这个............

网友D:
才入手不久,二代就出来了,岂不是又要掏钱啦?

网友E:
完了。以后我们这些老款的配件怎么办。好像机身方面都不通用

网友D:
关键是我现在所遇到的不足地方它都有改进了
比如说皮带齿换成铜的,之前的那种基本上就是一碰就扫齿,现在就好了
还有特地给陀螺仪留了安装位,不像以前要顶着四颗螺丝
新的机头罩和旋翼头看起来是相当的酷啊
赞一个,可惜没米了
明天去请SJM帮忙调试机机的时候应该可以亲眼目睹新机风采

网友E:
关键的地方就是抬高了sjm的大浆。减小打尾管的机会

网友F:
好!!很不错的改进!!不过在机械强度改进不大,主轴还是很细!!舵机架还是上螺丝压在主轴套上呀,应该不够结实??

网友G:
II代应该是全金属版吧?这样就爽了!外壳没有I代的耐看.高手一般都有高档遥控.不会买全套机.如果II代也有空机版那最好

网友H:
這個sjm2在台灣有售..
我在台灣一個電直網看過有飛友買了.
我還以為是賈的...

网友I:
还是一代的头罩好看。

网友J:
oh.............my sjm....................out????

网友K:
同感,头罩外形可以考虑做改进。机头部分太传统了

网友L:
像真机没消息了吗?

网友A:
机壳有两种,也可以选擇I代款.II代款可將后半段剪掉成为半头罩,多种变化.
像真壳已在进行.

网友M:
期待像真机壳。SJM加油啊!呵呵

网友L:
像真机什么型号?

网友N:
1、2代配件通用性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N:
1、2代配件通用性多大

除机身连接件与舵机架之外,其余通用.

网友:
SJM!能不能推出1代升级到2代的套装!

网友O:
我觉得2代有一个很不错的改进,就是2代比1代更换尾管方便了,整个机身结构也简杰多了。但挺郁闷我的1代更换尾管太麻烦,强烈要求SJM给一个升级办法,让我们换尾管也轻松些!!!!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觉得2代有一个很不错的改进,就是2代比1代更换尾管方便了,整个机身结构也简杰多了。但挺郁闷我的1代更换尾管太麻烦,强烈要求SJM给一个升级办法,让我们换尾管也轻松些!!!!

同意楼主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