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情况如何解决(图)?

楼主(2006-08-23):
购一
模拟器
不能和我的
遥控器
相匹配。这种一大一小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A:
买个 S 端子的插头,自己改一下就可以了。
照片中插座的左下角是 PPM 信号输出;右上角是地线。
另外,使用时还要将“开关7”拨到“NORM”

楼主:
非常感谢!!!我用两大头针代替可以使用。只是遥控中前后变成左右,而左右反而成了前后。不知如何调整?能再次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
问题已解决。感谢俩位的技术支持在此深表谢意!

网友B:
两大头针不牢,我是用废光驱上的音频插针,间距5.08mm,然后用热熔胶固定,用了几个月都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