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60#机

楼主(2006-08-23):
刚刚到货的60#机,机器很不错,可是只练习了一天,发现有些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1、飞机一起飞就向右倾斜,不知道什么原因;
  2、尾舵在通电状态,遥控器在开启状态,不动任何摇杆,舵机却总是自己在动,发出吱吱的声音,是否正常?
  3、仔细发现一个大桨比另一个高0.4公分(在同一个方向、位置),如何处理

网友A:
找个有土的地方

挖个洞,埋了.架块碑!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有土的地方

挖个洞,埋了.架块碑!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他妈就是垃圾,只会说着一句话。你能解决问题吗?什么都不懂就知道放xx。

网友:
不知道问题解决没。

1、飞机一起飞就向右倾斜,不知道什么原因;
  2、尾舵在通电状态,遥控器在开启状态,不动任何摇杆,舵机却总是自己在动,发出吱吱的声音,是否正常?
  3、仔细发现一个大桨比另一个高0.4公分(在同一个方向、位置),如何处理

1、直推罗盘不水平,好比打了向右的方向舵。或者压根机器左右不平衡,我机器刚卖回来也是,很多东西都是装在机器右边的,拆了,装左边一些……
2、你碰机器了么,碰了的话,机器会自己调整状态,陀螺仪会发一些调整命令。没碰的话,就是陀螺仪敏感度过大,打开遥控器最后一个开关,调整遥控器V1 V2的值,不过具体要慢慢试,敏感度过小,锁不了尾……
3、双桨问题,调节最上面的两节球头杆的长度即可,就是连接副翼杆和猪桨的那两根竿子。直到没有双桨……

网友:
飞机是要调整的。。。新手无论怎么跟他说都是听不太明白的。。。因为我也是新手。。。后来找了个好老师。。。。痛痛快快的跟他学了很多东西。。。就会调了。。。呵呵。。。这个还是要看到底在操控的这个人接受能力如何了。。。漫漫来吧,毕竟这是飞机。。不是地上跑的玩具。。呵呵 。。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