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旋翼机到底是什么原理飞上天的?????高 ...
菜鸟问题——旋翼机到底是什么原理飞上天的?????高手来

楼主(2006-08-24):
现在就明白旋翼机上的螺旋浆产生向前的推力。可升力真的是由2片细长的旋翼来获得的吗?
为什么被动旋转的旋翼能产生那么大的升力呢?
如果旋翼是固定不动的还能飞起来吗?
天啊,,,,发明这东西的人比发明V2火jian还要天才。到底是什么原理,能解释清楚吗?

网友A:
有人认为旋翼自转是由空气阻力推动,这是答复,可供参考
使旋翼自转的是空气动力。旋翼的自转分两种状态:风车状态和自旋状态。
我们先温习一下有关知识。
作用在翼上的气动压力R总是向后倾斜的,并分解为相互垂直的两个力:沿气流方向的阻力X和垂直于它的升力Y。气动压力R与升力Y夹角的正切就是升阻比。
在风车状态,桨叶将升力转换为轴的旋转功,如叶片式风力发电机、涡轮和飞机螺旋桨的顺车,这种状态希望指向扫掠盘面的轴向力尽量小。
可以看到,是升力推动桨叶旋转,风速计的风碗才是由阻力推动的。
自旋状态为旋翼机和直升机所特有,其旋转机理也不象风车状态那样直观和简单。
旋翼旋转面的倾斜使桨叶合成速度方向相对旋转面下倾,气动压力随之前倾,产生向前的分力推动桨叶旋转。
前面提到,气动压力与气流并不垂直,是向后倾的,而旋翼的旋转轴垂直于旋转面。只有桨叶合成速度的下倾大于气动压力的后倾,自旋才有可能。从速度三角不难看出气流与旋转面的夹角是关于旋转速度、前飞速度和旋转面倾角的函数,气动压力后倾角是升阻比的函数,这些都不难求出。能够满足自旋的条件并不容易。

网友B(2006-10-11):
清楚明了!
顶1!11

网友C:
说得简单一点,推进螺旋浆让飞机向前运动,相当于有风吹动旋翼,旋翼会自旋,旋转的旋翼产生升力.飞机就能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