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精密切片方法

楼主(2006-08-24):
气门垫片制作

用45号钢车出圆棒后,要切片。车刀切的不水准,有什么好办法吗?
大伙儿看看!

网友:
切后英该再精车,设法夹持

网友:
你修四气门的车啊!45号钢硬度不够,气门垫片是精密到0。01的,建议切到大致数然后在磨一下。

网友:
直接切出来就用可能性不大,还是留点余量,下来磨制一下,可能会好些

楼主:
尾锥上个东西夹持。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尾锥上个东西夹持。谢谢大家!

解决了么?上个图,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么?上个图,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抱歉,没图。

网友:
能详细说说么?????

网友:
如果是气门垫片那是肯定要配合起来研磨的!
纯手工活,很累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