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胶粘KT板,被粘的两个面都要上胶吗?粘多少时间才能完 ...
KT胶粘KT板,被粘的两个面都要上胶吗?粘多少时间才能完全固化?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

楼主(2006-08-24):
一直用热溶胶,现在作仿真机,想用KT胶粘KT板,被粘的两个面都要上胶吗?粘多少时间才能完全固化?

网友A:
大面积粘合用双面胶就可以了..

楼主:
机翼作有翼型的,肋片用双面胶粘强度不够啊。

网友B:
楼主所说的KT胶是什么胶?聚苯乙烯泡沫胶?

网友C:
单面涂胶,晾一会,可以拿KT边角料去碰一下涂胶面,如一碰就粘了即可把另一面粘上,稍微固定10秒即可,如果是那种回弹力很强的地方,需要固定5分钟左右。
关键是晾一会,如果不晾这一会,涂完就上,那么要20分钟才能固化。

楼主:
谢谢各位,胶是启迪买的KT快干胶。

网友C:
说的就是启迪胶,这胶很好用,我都用到第3管了,大概做了7~8架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