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造一架50KG重的油直,用两冲好还是四冲更适合?

楼主(2006-08-24):
如果造一架50KG重的油直,用两冲好还是四冲更适合?
设想,总机最重50公斤左右。载重最重30公斤可以正常起飞,并且功率富余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造一架50KG重的油直,用两冲好还是四冲更适合?
设想,总机最重50公斤左右。载重最重30公斤可以正常起飞,并且功率富余很大.

四冲200CC最好是3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冲200CC最好是3W的

但是四冲的功率和重量比远不及两冲。

网友:
两冲...................................性能
四冲...................................经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四冲的功率和重量比远不及两冲。

其实两冲两缸的就行了 噪音和震动都小 还有3W没有四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