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那位仁兄赐教

楼主(2006-08-24):
如果是共轴反桨的布局,并且桨的动平衡做的好些,还用得着驮螺仪码?

网友A:
如果是指HIROBO那个CH47飞机的话那陀螺仪还不是普通单轴陀螺仪的呢.更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指HIROBO那个CH47飞机的话那陀螺仪还不是普通单轴陀螺仪的呢.更复杂.

CH47不是共轴反浆。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

网友(2022-09-30):
2006年的老魔友,我2007年才注册好像,那时候模型三国也比较火这边不常来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以前单桨机都没有陀螺仪,手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以前单桨机都没有陀螺仪,手动控制!

试过了。不行呀,还是需要陀螺仪的

网友:
共轴双桨最大的优势就是载重和抵消反扭,双电机是用陀螺仪控制两个电机的转速达到锁尾效果,如果是单电机的话就得更复杂的控制上下层螺距实现锁尾了,所以陀螺仪必不可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不行呀,还是需要陀螺仪的

你是怎么调得?需要在悬停的时候把尾螺距调到刚好可以固定不动的情况,然后配合油门尾舵混控操作,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网友:
楼主是2005年注册的,厉害,我那时候只知道东门到处卖那种大黄蜂2通直升机,ESKY004大小的,我买了一台然后海边玩的时候没飞起来就放一边去玩了随后被人捡走了,直到2007年又从ESKY004玩起

网友:
首先,你是无副翼的旋翼头,没有自稳定功能,需要陀螺仪来支持周期变距;其次,你的航向角,也需要陀螺仪来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