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油俯冲发动机会不会熄火?

楼主(2006-08-24):
油箱在少于半油时做大角度俯冲发动机会不会熄火?

网友:
那要看你的出油管的方向是朝哪了,如果是朝后的话倒是有可能。。。不过你总不会90度俯冲吧?

网友:
一般不会,因为油箱内的出油管有一重锤,无论你做什么动作,受地球引力的影响它总是在最低处.要是没装重锤熄火的机率就比较大

网友A:
发动机调好就不会熄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调好就不会熄火.

还有就是重锤要恰到好处!,飞机90℃俯冲的时候,重锤在油箱的前下端!!

网友:
一般不会

网友:
还没有玩过油动的,看来以后飞油机的时候,要注意油箱啦,少油的时候千万不能够倒飞呀,哈哈!!!

网友:
新手要注意了哦!!!

网友(2010-07-19):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

网友(2011-03-07):
应该不会吧……

网友:
飞电直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重锤要恰到好处!,飞机90℃俯冲的时候,重锤在油箱的前下端!!

....

网友:
可以在地面自己试验下嘛  发动发动机,把飞机垂直向下,持续几分钟看下熄火不,

网友:
甲醇机的邮箱是加压的,汽油机的发动机是有油泵的,再考虑到俯冲时的加速度因素,油都是堆积在邮箱的后半部的,所以不会熄火。

网友(2012-12-07):
em26::em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