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36#原工厂遥控器

楼主(2006-08-24):
各位,谁知道华科尔36#原厂遥控器后面的一排拨动按钮默认位置??另外你们飞行的时候打在那个档??谢谢^

网友:
1,2,3,4,6,9,10拨向左边,  5,7,8向右.

网友:
1.2.3.4是升降'副翼'油门'尾翼正反向开关.

一般情况下,1.2.3向左,4根据实际安装情况比如尾舵机安装位置而决定打左或打右.
5.6打左,也就是选直机模式和尾翼连动关(靠陀螺仪控制尾翼攻角).
7打左,打右是开CCPM模式.(36#非CCPM模式)
8.打左是调整螺距解锁.调好后打右是锁定调好的螺距.
9.是推螺距舵机的正反开关.出厂正常位置是打左.(就是普通模式下推油门时螺距舵机摇臂朝上推,加大螺距)
10.是起落架收脚轮用,打左.(36#一般不用)

楼主:
谢谢哦

但是你们所说的左右是那边?上面有一个标识ON 右边是不是ON那边??

网友:
你去华科尔的官方网站上面有中文的说明书下载。呵呵。里面有详细的说明。我的就是看那个看会的。

网友:
说明书上写的和上面说的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