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的元凶啊!

楼主(2006-08-24):
今天晚饭后去飞飞机,先还好,再飞,飞机刚拉起,突然飞机莫名其妙坠落(坠机前机头正在朝上冲)
跑过去看飞机,嘿,正三脚朝天躺着.一检查,机头受损、主翼翼襟受损、螺旋桨和桨保护器丢失了
分析坠机原因,一定是桨保护器在空中脱落,造成飞机陡然失速坠落
因为天已经黑下来,桨也没找到,只好收拾回家了。
准备明早5点钟起床再去找找,说不定还能找回来的
各位模哥,飞之前一定要将桨保护上紧啊!不要让悲剧重演啦!

网友A:
保护器都不仔细检查一下 有没有上稳当 没打到人就烧高香了

网友B:
开飞前的例保工作没做好,以后多检查.

网友C:
安全确实很重要,在没有发生事故的时候觉得没有什么意义,等出事了,一定后悔
有亲身经历

网友D:
保护器我用内六角的螺钉,容易上紧

网友E:
哦,要注意了..

网友F:
因为怕铝材滑丝,于是上得再紧也是有限度的.
其实一般都是够紧的了,很多变松是因为电机运转后,保护器受热涨开滑脱的.
所以,要么用上螺丝胶(厌氧胶),502还不大好,怕热化了.要么给电机轴与保护器接触的地方锉两道槛或干脆滚一圈浅槽

楼主:
我的练习机是后推的,我没想到后推的桨保护也这么容易脱落.
要么给电机轴与保护器接触的地方锉两道槛或干脆滚一圈浅槽stccs111说的很有道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