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opao 请进.

楼主(2006-08-25):
偶只有一个这个,一共有多少个?请赐教.:em05:

网友A:
你这个是#1板,应该至少还有2块(还有没有第4块我不太清楚)。#2板孔数是20,21,23,27,29;#3板孔数是31,33,37,39,41。车2个盘片,再找个有分度头的钻床打眼,可以自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1板,应该至少还有2块(还有没有第4块我不太清楚)。#2板孔数是20,21,23,27,29;#3板孔数是31,33,37,39,41。车2个盘片,再找个有分度头的钻床打眼,可以自制。

再一次感谢

网友:
其实这一块分度板已经可以应付常用的等分分度了,2~6,8~12,1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