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这种结构的铣刀柄吗?

楼主(2006-08-25):
请问有这种结构的铣刀夹柄吗?柄70X22MM

内径18MM,牙距2MM梯形牙.

网友:
没见到过,这是铣刀吗?

网友A:
类似弹簧夹头的东西~~和我的磨刀机上用的类似~~应该可以用来夹铣刀~~标准东西~~去卖刀具的地方可以定到~~很多规格的~~

网友B:
这个如果是弹簧夹头的话怎看不见开口?还有没有照片?把那个顶尖拿下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如果是弹簧夹头的话怎看不见开口?还有没有照片?把那个顶尖拿下来看看

呵呵...是顶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弹簧夹头的东西~~和我的磨刀机上用的类似~~应该可以用来夹铣刀~~标准东西~~去卖刀具的地方可以定到~~很多规格的~~

磨刀机图片.

网友:
世界杯后遗症床霸搞好味呀?

网友:
那叫  夹桶好像 ~~忘记了~~

随便搜索下就找到了~~只不过我的精度稍微高了点~~话4500大洋搞到的~~呵呵~~~

网友(2007-05-05):
同求这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