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玩具船,大家看看怎么改,提高速度,延长玩的时间.

楼主(2006-08-25):
船长74厘米.电机直径3厘米,电池7.2V,这种电机可不可以上12电池.想提高船速.换什么样的电机,电池.这船能配上铁的螺旋桨,都在什么地方买.我船上装的这种电机是380吗?

网友:
这个样子的我这要260一个好贵呀.

网友:
不知你想大改还是小改

大改的的话,包括遥控、接收、轴系、舵系、动力电。小改的话不改轴系舵系,只改遥控、接收、动力电。

楼主:
不想大改.大改除船壳留下,其余都的换.我想换大电机,换大容量电池,提高电压.不知可不可以,在什么地方买配件?还想问问改遥控、接收怎么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船长74厘米.电机直径3厘米,电池7.2V,这种电机可不可以上12电池.想提高船速.换什么样的电机,电池.这船能配上铁的螺旋桨,都在什么地方买.我船上装的这种电机是380吗?

换3.5CC发动机肯定过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3.5CC发动机肯定过瘾

塑料壳会不会爆掉?

网友:
能上12节电,电池要换,还要加水冷,我现在用的是双550的,今天试航终于成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双550用什么电调啊,还有你用多少电池!我也正想改双550

网友C:
lfjqq 兄:接收机的功率管电流有限,最好并管。要不上十二节电池后,长时间发热厉害,不烧鸡,烧管。

另外请检查接收机最接近电源那个100μ(或220μ)滤波电容,看看耐压是否16V或以上,耐压不足会听到一声惊雷……小心呐!

楼主:
引用 网友C:
lfjqq 兄:接收机的功率管电流有限,最好并管。要不上十二节电池后,长时间发热厉害,不烧鸡,烧管。

另外请检查接收机最接近电源那个100μ(或220μ)滤波电容,看看耐压是否16V或以上,耐压不足会听到一声惊雷 ...

功率管不用并,我船里控制电机的是继电器,电压加到12V没问题.用通信用稳压电源试了.

楼主:
ZH2000-II型四通道(PCM)比例遥控设备 + E-TOP DF 120A 单向船用调速器 改这条船怎么样?
--------------------------------------------------------------------------------

ZH2000-II型四通道(PCM)比例遥控设备

编码调制方式:八位数字脉冲编码调制(PCM)

高频调制方式:调频(FM)
工作频率:36MHz(72 MHz)频段

通道数:四(六)个比例通道。

接收机输出数码信号状态: 1.5ms±0.5 ms

控制距离:800m(地面)1500m(空中)
发射机:
(1)工作电压:9.6V
(2)工作电流:约200 mA
(3)外型尺寸:179×150×50 mm

接收机:
(1)工作电压:4.8V-6V
(2)工作电流:10 mA(不带负载)
(3)外型尺寸:

   62×36×21mm  重量:32g (35 MHz)
   50×30×19mm  重量:22g (72 MHz)

船用双电机调速器,内带混控功能,适用于双电机没有舵系的船。
可驱动540、550、700、750、电机。
电压:7.2V~14.4V,6节~12节电池
电流:120A
BEC:5V,1A

说明:独立双电机输出。控制方式,打前进油门,双电机同时转动,打左右油门控制左右电机的速度比,以此来达到模型的转向。

--------------------------------------------------------------------------------

单价:

      RMB:350(35 MHz)/380(72 MHz)

      US$:

[查看]

[查看]

   .........................................................

网友:
小改其实就加个水冷,加到10.8V电就可以了

楼主:
水冷如何加装,水是如何循环的,谁能详细讲讲.

网友:
用4毫米的铜管在电机上绕4-5圈,再用导热硅胶粘牢(还可以增加热传导),船底后部进水,中部出水,我就是这样改的,用的是环奇的玩具船,没换电机,上8.4V,换四通比例,25A普通电调(加水冷).

网友:
电调太贵啦,120A的电流也太大,根本用不了那样大的

网友:
120A估计是所谓的峰值,就象二十年前小日本的手提收录机写着:1000W!!!!!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功率管不用并,我船里控制电机的是继电器,电压加到12V没问题.用通信用稳压电源试了.

380由4~5安变为12V时 6~7安(指一般玩具船所用的380),影响不大, 如果象楼上的 lfjqq 改成25T 550并且电压加倍,原来10安电流的控制电路,就不一定够用了。

这也算是小改中的小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0由4~5安变为12V时 6~7安(指一般玩具船所用的380),影响不大, 如果象楼上的 lfjqq 改成25T 550并且电压加倍,原来10安电流的控制电路,就不一定够用了。

这也算是小改中的小 ...

没看明白?谁能上点改水冷的照片或有照片的链接,没整明白出水口和入水口安装在什么地方?水是靠船的惯力循环的吗?

网友C:
那是题外话了,请勿见怪。
你不是想大家探讨一下怎样改你的船,提高速度,延长玩的时间吗?你首先要确定双驱还是单驱,大概要追求多大的速度,玩的时间多长,大家才能帮你出出主意,我也顺便偷师学两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