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身练习机上的电机安装时是否需要下拉和右拉?

楼主(2006-08-25):
刚做了一架KT仓身练习机,上的银燕彩铃。克拉克Y翼型。
不知道电机安装时需不需要装出下拉和右拉角,如需要,多大的角度合适?(听说无下拉的话,带翼型的练习机飞行中容易抬头)
另外,银燕的这款彩铃(KV830),装9047桨(11V)拉力有多大,7V电池又怎样搭配桨,拉力怎么样?
望指教!谢谢!

网友:
一般翼展1。2米以上不需要右拉,下拉1-2度不要超过3度
关于电动机不太清楚
以上仅个人意见 仅供参考

网友:
是否需要下拉右拉要看你的配桨和动力位置。

桨越大,需要的右拉角也越大。

动力安装位置越高,所需下拉角越小,甚至高置动力的话有可能需要上拉。一个典型的参考位置是重心。

网友:
11V大概最大500-600克拉力吧!(我猜的,但也差不了多少!)
由于KV比较低,不建意用2S。如果要配的话要上12寸桨以上,但也不见得效率高!

网友:
有学到一些
我啊以为什么都要又下拉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啦。等我把照片传上来大家再仔细看看。
呵呵

网友:
发动机的下拉安装是为了让  拉力线(即发动机的轴向线)与机翼的安装形成一个夹角 就是说让飞机在获得拉力方向上加速度的同时 机翼保持一定的仰角 从而获得更好的升力  这个下拉角的大小和 拉力线的相对高度 机翼安装角度 翼型。。等等有关
   比如 : 平凸翼型可以用相对较小的下拉角  而对称翼型的飞机 如果飞行中机翼没有仰角 理论上是不会产生升力的哟~~~~

网友:
猫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右拉是为了克服发动机轴向的反扭距.下拉或上拉要根据拉力线与重心的位置来确定

网友A:
是不是KV值越低,需要的桨就越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KV值越低,需要的桨就越大呢?

差不多就这个意思

楼主:
照片来了,就是这架,起飞重量430g

大家帮忙看看,还有什么需要改进?

楼主:
今天下午,去附近的一个学校操场飞了飞,感觉起落架还是软(用的28自行车的辐条),一滑跑起来,整个飞机都快爬到地上了。在天上老是有低头的趋势。做起动作来比较肉,最后不幸撞树,不过飞机还是比较结实,撞树后十来米掉到水泥地上竟然没事。(后来发现是遥控器切换成小舵量了,所以飞起来肉,哎,都怪飞前没好好检查。)
只是后来发现银燕的这个彩铃转动起来有了噪音(无规律的发出沙沙、咯咯的磨擦声,声音不是很大)这是为什么是轴撞歪了?(但转动起来看好像没歪,带桨转也不抖)还是进去沙子之类的脏东西了?(可用手转还是比较顺滑,没有摩擦感,也没有声音)。这样的电机还能用吗?用什么办法整理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午,去附近的一个学校操场飞了飞,感觉起落架还是软(用的28自行车的辐条),一滑跑起来,整个飞机都快爬到地上了。在天上老是有低头的趋势。做起动作来比较肉,最后不幸撞树,不过飞机还是比较结实,撞树后 ...

你可以用铝合金做的毛衣针做起落架,比较粗,又轻又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