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锂电不知道能不能用

楼主(2006-08-25):
朋友买了块锂电,不知道这样安全不安全,能不能用
要用什么
充电器
?有劳各位指点。

网友A:
容易短路啊
仔细弄一下啊...

网友B:
在电源PAD上加上个泡棉双面胶,再沿该方向以波纤布黏贴一圈以上

网友C:
容易短路,做动力电池吗?
多少C的?

网友D:
危险!
危险!容易短路!而且电极容易断掉,一断就废了,充电器建议用E-STEER的平衡充,价格合理哦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E:
这个 电池可以 我就是用这种电池 飞了 几中飞机 暴力 放电曲线非常平稳~~~~安逸啊`~~

网友F:
这个电池放电可以到几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