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接收机给能带大舵机??

楼主(2006-08-25):
微型接收机给能带大
舵机
??

网友A:
当然可以,只要电压足够,舵机是靠内部的电机来驱动,接收机只是给它信号

网友B:
最好不要这样
微舵机里面的布线比较细。小心为妙!

网友C:
接收机仅仅是提供信号的,舵机电源有2种
1、电调BEC,能不能带大舵机,要看电调BEC的负载能力和舵机的耗电情况。
2、直接电池供电,油机肯定是这种供电方式。电机要看舵机数量多或者耗电大的情况,可以通过接收机的电池接口直接给舵机供电。

网友D:
一块锂电是不是只能接电调,然后由电调供电给接收机和舵机?

网友:
不知道,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