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浆的问题

楼主(2006-08-25):
直机大浆的型号是怎么分的,比如315,335等等,是什么意思.50直机用的大浆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新的610,很不错的

网友A:
通常情况下.315-335之间的桨是用在400-450(500)级的飞机上的
550是用在30级的.600(620)用在50级的.650是用在90级的飞机上的

网友:
650MM 一般在60級之間,90機用680~720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情况下.315-335之间的桨是用在400-450(500)级的飞机上的
550是用在30级的.600(620)用在50级的.650是用在90级的飞机上的

说错了.在此更正:650是用在60级上的.680-720是用在90级上的.
谢谢littlestep及时的把问题指出,不然就误道更多模友了.
在此.我向各位看了此贴的模友说声.不好意思.

网友:
补充,类似600,720数字是长度,单位是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