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坏了还是电调坏了?大家给帮帮忙吧

楼主(2006-08-25):
为什么我的36#推动油门就转一下(需要拉回来在重新推起才能再转一下,否则就是推到顶也还是在刚推的时候转那一下)而且就这中情况3-5分钟后电调就烫手,还有塑料味!
是设置不对?还是电调有问题?还是控的问题?

网友:
接通电源前油门有没在最低位置??

楼主:
是的,是在最小位置

网友A:
检查发射机的油门曲线设置,没有问题的话可能是电调的问题了。
顺便问一句,楼主说的转一下是不是表示无刷抖动一下啊?这个有可能是电调跟马达的接线不对啊。任意互换两根线试试。

网友:
可能是电调兼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发射机的油门曲线设置,没有问题的话可能是电调的问题了。
顺便问一句,楼主说的转一下是不是表示无刷抖动一下啊?这个有可能是电调跟马达的接线不对啊。任意互换两根线试试。

不是的,大桨可以转起来(就转1-2秒就停了)
电机到电调的接线是:红-红、黄-黑、绿-白(正确么?)

网友:
我跟你的一样,电调问题,我换回有刷了暂时

网友:
是什么牌子的电机和电调啊?
检查一下电机齿轮和大齿盘的咬合是不是太紧了

网友:
你先确定电池是否是好的,不要说用在其他有刷上怎么样,最好的办法是把马达拆下,然后推油门看看,在空载情况下,如果能正常运行的话,那就换电池看看。

网友:
慢慢来吧...............

网友:
接触不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