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舵机问题

楼主(2006-08-25):
本人新收SJM一只,原来的舵机感觉不太好。请本坛老鸟推荐斜盘舵机和尾舵,顺便也推荐个商家并告知价格!我用PIEZO的陀螺!感激先

网友:
我用的是辉胜的3个9克的做斜盘舵机,尾舵机用5克的!

网友:
辉盛的9克推十字盘,5克做尾舵。
www.himodel.com 他是辉盛总代。

楼主:
感谢各位指导,我原来就用辉盛的。
最后还是搞了3个TMF S-09 和一个数码尾舵HDS877。效果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指导,我原来就用辉盛的。
最后还是搞了3个TMF S-09 和一个数码尾舵HDS877。效果不错!

这两种舵机没有听说过啊,我才疏学浅,请楼主指教一下是什么牌子的,价格如何。
辉盛的舵机适合入门和航线练习,真正翻起来以后就不行了,精度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舵机没有听说过啊,我才疏学浅,请楼主指教一下是什么牌子的,价格如何。
辉盛的舵机适合入门和航线练习,真正翻起来以后就不行了,精度不够啊。

尾舵:http://www.yinyi300.com/product.asp?id=332
斜盘舵:是SJM从台湾带来的TMF S-09。120一个http://www.yinyi300.com/sortinfo.asp?Classi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