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d-rom的电机是无刷电机吗?

楼主(2006-08-25):
我怎么看到的cd里面的
电机
都是两个电极的.主电机的功率怎么样?适合做直升机的主旋翼电机吗?

网友A:
我拆过的CD是无刷的,不过不进行改造的话,功率太小了吧!

网友B:
有刷 无刷 都有

网友C:
现在CD-R的电机大部分都是无刷 不过民用的CD机或VCD现在基本都是有刷电机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多谢!!
再问: 无刷电调是把直流电变成什么样波形的交流电?是正弦三相么?

网友E(2006-10-08):
应该是正弦波,方波发热量太大.
应该是正弦波,方波发热量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