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控今天用用不错啊,用ESKY的过来顶一下

楼主(2006-08-25):
今天试飞了一下,用的是ESKY,LAMA 72M的控,看做工很不错,飞高接收一试,稳定性非常好,就是高频部分没看到发射管,不知道是不是贴片的,如果是贴片的我怀疑发射功率会比一般的TDF,4VF要小一些,毕竟直机不会飞多远,但我想200米还是够的
还有,兄弟们,这个控摇杆看里边中间也是又金属杆的,是不是可以换摇杆头呢?

网友A:
ESKY比华XX好很多。

网友B:
这个控 玩模拟器怎么样?

楼主:
原帖由
火腿丁
于 2006-8-26 13:54 发表
ESKY比华XX好很多。
华XX我没用过,我子觉得和4VF差不多,就算小小的LAMA的控,调好后手感都比4VF要好的

网友C:
我也用ESKY的空,型号:ET204C-0404B 还带混控功能,自己也DIY了一条线接电脑玩模拟器,里面还有第5开关通道,在面板钻个洞,加个开关就是5通了,个人认为不错,一套发射+接收=310元,绝对值了

楼主:
我的更便宜,我买控包包裹才70,我的型号是ET204D,我又花了200换了发射编码板,现在已经是14通的了,不过我接收机不想改,飞高8通的,够用了
70+222发射和发射编解码板,还有接收是100带晶体,一共合392

网友:
我的是ESKY六通道的控,是CCPM的,玩不了模拟器呀,听说关键是改不了普通方式。

网友D:
ESKY应该说是性价比最好,我用过,但是和我的HITEC比,还是有差距,主要是对动作的控制的细腻度上要差点!
用ESKY玩模拟器就可以感觉出来,旋停不是很稳,可能是用的电位器有所差别!
其他的还是不错的

楼主:
是吗,有可能哦,毕竟不是台湾原产的了

网友E:
我有4加电机、1加油机,1架电直,可我只有一套ESKY的遥控器,还有单独买的几个6通接收机。。。哈哈哈

楼主:
你这可不行哦,能又6架飞机,还又油的,居然用ESKY的,螺距和油门都没曲线。。。。。。